A2289 刷T2一把锁

楼主(2022-04-13):
来了一台A2289的机器,开机没有反应,感觉是T2固件的问题,恢复完后出现一把锁是机器ID锁吗?屏幕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
不是id锁

网友A:
前两天遇到过一台A1990 (2019)款的。硬盘烧了。换硬盘后刷机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原因?我感觉也不是ID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遇到过一台A1990 (2019)款的。硬盘烧了。换硬盘后刷机也是一样的问题。

后来怎么弄的?

网友A:
原硬盘是黑盘。第一次的换的白盘。刷机就是一把锁。后来又换成黑盘。刷机就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硬盘是黑盘。第一次的换的白盘。刷机就是一把锁。后来又换成黑盘。刷机就过了。

硬盘的问题?

网友A:
我这锁很奇怪。在有的机器扩容当中也会有遇到这个锁。目前也没搞明白到底是锁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锁很奇怪。在有的机器扩容当中也会有遇到这个锁。目前也没搞明白到底是锁什么的。

我也很奇怪,有的人说是系统版本的问题,我之前是Big Sur的系统,后来换成10.15.7刷也这样,机器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直接接上线就可以刷T2 吗?我的A1989也是插上电源不触发,能正常升压

网友:
刷机 没报错? 我遇到一次wifi问题的

网友:
硬盘吧,手机硬盘串号不对有这说法

网友:
硬盘识别不对吗

网友:
涨见识了,等楼主结果

网友:
出锁说明刷机过了 这个时候再按开机键会上电 没有id会出文件夹 有id会出网络恢复界面 网络恢复完了 要激活才能装系统

网友:
刷机中途屏幕应该是能亮白苹果logo的

网友:
没亮说明机器本身有问题拆开检查下

网友:
一把锁说明固件已经刷好了. 剩下的就是开机 comader + R 在线恢复系统即可.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硬盘型号不对吧

网友:
这是正常,刷机通过的意思

网友:
苹果是越来越不好玩了,,,,,,,,,,,,,

网友:
18楼正解 如果不亮肯定还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太新了,没遇到过

网友(2023-09-03):
解决了吗。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是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