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昭阳E49A开机卡LOGO

楼主(2022-04-13):
Lenovo 昭阳E49A开机卡LOGO,如下图:

无论你等多长时间,此界面不变。按键盘“Fn+F2”,变成黑屏,如下图,无论你等多长时间,屏幕都没有反应。再次按键盘“Fn+F2”,屏幕如上图,一直没有反应。键盘上只有“Fn+F2”键有反应,按其它所有的键都不起作用。

上不上硬盘都一样,卡在这里一动不动,请教各位大师,是主板硬件问题还是BIOS问题,或是其它问题?

谢谢!!!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然后看看附件

网友B:
把硬盘先拆掉试试

网友C:
先排除外设,刷bios 不行再测量

网友:
换硬盘、刷BIOS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然后看看附件

谢谢,只有裸板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先拆掉试试

谢谢,上不上硬盘一样,卡在这里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外设,刷bios 不行再测量

谢谢,外设基本上没有问题,再只能刷BIOS试试

网友:
裸板测试如何呢

网友:
我觉得先换硬盘试下。。。

网友:
如果有type c 的BIOS 可以拆了试一下

网友:
刷bios试试,CPU和内存有问题也会卡LOGO

网友:
出了这些还有桥有问题也会卡LOGO

网友:
主板问题是能确定了

网友:
刷固件不行就是cpu

网友D:
为什么不换块CPU试试呢!

网友:
同行 还是客户啊!   BIOS   换CPU  换桥。哈哈。

网友:
刷个BIOS,拆所有外设,看看那个引起卡LG

网友E:
用户自己吗?能换的件都先换一下,在就是刷新一下BIOS.

网友:
硬件出现故障了

网友F:
桥和CPU的可能比较大,内存也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师傅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的围观与指导,谢谢!CPU、内存都换了试过,还是一样。刷BIOS,,修主板过段时间再来慢慢研究,自己的电脑,本人只是一个爱好者而已,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和CPU的可能比较大,内存也可以换一下试试

CPU、内存都换过还是一样,桥还不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户自己吗?能换的件都先换一下,在就是刷新一下BIOS.

能换的都换过了,刷BIOS、修主板本人还在学习中,感谢指导!

网友:
检查USB接口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G:
这个问题遇到过两台,都是键盘有问题,拔掉键盘开机很快进入系统,装上键盘就完蛋,换了键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遇到过两台,都是键盘有问题,拔掉键盘开机很快进入系统,装上键盘就完蛋,换了键盘解决了!

我的不是键盘问题,有没有键盘都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大家都是先刷BIOS.如果问题依旧的话再看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H:
先用编程器把原BIOS备份了,再刷BIOS试试

网友I:
硬盘坏了吧,不行内存

网友J:
没一个说到点子上的,看看机器右侧USB接口有没有被客户插坏,如果看不出来或者有损坏去掉USB接口有惊喜

网友:
自己电脑维修撒。又不用直接换主板,就知道赚钱,给自己电脑换好的。要是桥损坏没必要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用编程器把原BIOS备份了,再刷BIOS试试

谢谢指导,刷BIOS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换块CPU试试呢!

CPU换了试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硬盘坏了吧,不行内存

硬盘、内存都试过

网友:
usb接口也会哦

网友:
裸板还这样先干BIOS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楼主测试好了说一声

网友:
换CPU  换桥

网友:
你这种80%是bios里面程序有问题

网友:
bios或者桥吧

网友:
最小化法测试了吗。

网友:
裸板也这样就CPU BIOS 桥  EC 网 声 卡.还不行就让他回炉重造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没一个说到点子上的,看看机器右侧USB接口有没有被客户插坏,如果看不出来或者有损坏去掉USB接口有惊喜

哈哈,,同解,这玩意右边那USB特别容易坏。。一坏就卡LOGO

网友:
USB特别容易坏

网友:
一般过程就是先拔掉外设一一测试,最后裸板测,看USB口,刷BIOS,修电路

网友:
把那个静音安静拔了试下 联想有这个情况

网友:
刷BIOS试试看不行在继续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可以直接换新机了

网友:
能直接下载吗

网友:
桥的问题大些啊

网友:
先换一下内存条试一下(跟这里有关系),再不行就刷固件了。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还修啥

网友:
拔掉硬盘试试呢

网友L:
测网卡 声卡 看看有没有短路  看看USB 这些外设 测下USB 2 3脚  都没问题直接刷BIOS 包好

网友M:
1、先目测,没问题就
2、备份bios,刷别人刷过ok的bios
3、慢慢查电路,查时序

网友:
发过来  80 帮你秒杀

网友N:
80帮你搞定  想白嫖 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80帮你搞定  想白嫖 可能吗

谢谢回复,感谢很多愿意分享经验的师傅,我已经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1、先目测,没问题就
2、备份bios,刷别人刷过ok的bios
3、慢慢查电路,查时序

谢谢师傅,我的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测网卡 声卡 看看有没有短路  看看USB 这些外设 测下USB 2 3脚  都没问题直接刷BIOS 包好

谢谢,我的是触摸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我的不是硬盘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谢谢,我的是触摸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快10年机器还经得起折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哈哈,,同解,这玩意右边那USB特别容易坏。。一坏就卡LOGO

以前T60 T61,挣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