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分析?求教各位大师!

楼主(2022-04-13):
这个电路如何分析?求教各位大师!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A:
上传Q4 Q5各脚电压,然后才能分析。

网友:
Q4第3脚2.07v,Q5第3脚2.7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Q4 Q5各脚电压,然后才能分析。

Q4第3脚2.07v,Q5第3脚2.7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Q4第3脚2.07v,Q5第3脚2.73v

Q4 Q5都只有一个脚有电压?

另外还有D6 D7电压呢?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只要Q5导通,蜂鸣器就会响,同时那个发光二极管BUZZ也会亮,Q5只要1脚有0.7v就可以导通了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Q4不能导通,Q4一旦导通蜂鸣器就不会响了。Q4导通会拉低Q5的B极电压,如果Q5不能导通的话就形成不了回路,所以说蜂鸣器也就不会发出声音了。

网友:
电路很简单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