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南桥温度超80°

楼主(2022-04-13):
待机3v 5v的3v变成3.3,5v正常,南桥供电3vs也变成了3.3v,南桥1.05v和1.5v正常,请问是不是这个芯片发出的3vs,是不是这个电压超了导致南桥温度超80°,

网友:
偏差才0.3V正常范围,肯定不是。

网友:
3.3应该没问题吧,差距又不大。

网友:
要么设计本身就是这样,要么你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
查查有没有漏电的地方 或者桥本身坏

网友:
缺少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