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盒不识别

楼主(2022-04-13):
移动硬盘盒装好硬盘,插主板后置uab接口里面,经常不识别,提示安装不了驱动,这个是硬盘盒的主控问题还是rom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硬盘盒的主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盒的主控问题

谢谢指点              那什么时候需要开卡呢?

网友B:
先找根线再说

网友:
U口供电,线材质量,硬盘盒主控,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找根线再说

线换了几个全新的,3.0插口也换了一个进口厚实的,只是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还是第一次读到盒子,过一会插就读不到盒子了,电脑认盒子是主控作用还是rom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