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只有两项供电的理解 PWM 方波只有两项

楼主(2022-04-13):
故障现象:  cpu供电上下管
一共是四相供电,但是只有两相是正常有波形的,其余两相没有,一直没有想明白。

下面我们在看看4相供电是如何工作的,一般人都会认为4相是同时工作的,其实不然,实际上,这些“相”也是轮流工作的,就是说某一时刻,只有1“相”工作,其他“相”都在休息。 我们看看4相供电的电压波形图。  上图表示出了4个时钟周期的4相供电,在每一个周期里,每1相仅工作1/4周期的时间,在一个周期里,4“相”轮流工作。控制这些“相”工作时序的也是PWM芯片。 PWM芯片不仅通过脉冲控制MOSEFT的“开关”,还控制着4相供电电路的工作时序。因此,决定供电相数的是PWM芯片,当然,也有通过驱动芯片或其他芯片扩展相数的。所以一般以电感的数量判断供电相数是不准确的。既然4相不是同时工作,4相总供电电流就不是简单的把每一相供电电流加在一起。每一相在工作时都是给电容充电,CPU实际上主要是从电容获取电流。电容就像水库,库容量越大,存储的电流越多,供电能力越强。区分供电的“相”就是看这些“相”工作时序是否相同,如果相同的,那么就属于同一相。比如有两组电感和MOSEFT,如果是工作时序不同的,就是两相,如果是工作时序相同的,就是1相(假2相)。那么供电能力40安培的1相供电,是否可以提供125安培的电流?从理论上讲只要电容够大,供电电路不断向电容充电,是可以的。但这是超负载工作,很累,供电电路很难长期承受超负载工作,增加供电相数就是增加向电容充电的充电器,使输入给电容的电流大于输出的电流,减轻1相供电的负担。

本人理解画的图。
不对的地方望大神们指点指点。

下面是板子的点位图

网友:
只有2相   CPU  没降频吗?

网友:
看看 上下管正常不  再就是控制脚  或者换个U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