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22-04-13):
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给桥的vccrtc,只有0.8V,去掉那个二极管,电池接入端3v正常,测量共阴级对地值400多,正常,感觉某个地方漏电。就把这个电路上的原件挪一下。测量正常了,
,每一个电容和电阻也都测量了。不应该有问题,
装回去还是拉低电压。
没有拍照片,求助一下

网友:
我有个华擎的主板和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我把旁边有个下拉电阻拆了就好了。不知道你这个旁边有没有下拉的电阻

网友:
如果BT54输出端对地短路的话,只有两种情况,要么RTC电路上的电容击穿,要么南桥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