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PLUS 不过内存

楼主(2022-04-13):
求解惑 。客户拿来电脑,故障是用着用着就自动重启了 。拆下主板,测试各电压都正常,唯独PQ303  输出的1.05ME为1.54V  这个电压过高桥会温度过高肯定会重启,找到问题就好 ,首先更换了PQ303还是一样1.5V ,那应该是开启控制电压问题了 ,找到点位,点位是反着来的晕死,找到PU301  第三脚 P_1V05_IN_2+这个脚应该是预设电压吧 ,这个电压是又3.3V 经过 PR33210K电组 和一个PR331 4.53k 分压得到1.06v,实测 10K电组只有5k .换了个10K电组上去 ,1.05V正常了  ,以为修好了 ,结果不过内存。插内存就反复重启。不插内存就报警声响,好吧刷BIOS 。刷了好多都是一样,好不容易刷了个可以亮机的,亮机太慢。不可以接受,继续刷还是一样淘宝买原厂的,就是不亮跟之前一样的 ,后面想了下应该不是BIOS 问题吧 ,之前都可以开机修好电压后不能开机,不会 是桥挂了吧,桥挂吓搞了 ,想了想,之前1.54V可以开机,那我把电压降到1.1V 或者1.2V试试看能不能行,把10K电组换为8.2K,得到1.2V ME .把备份好的BIOS刷回去 ,正常开机了 ,用手感觉了下桥,也不是很烫可以接受。在这里我想问下各位大佬,为什么1.2V可以正常点亮。1.05V不行呢 。
附上淘宝买的BIOS

B85M-F PLUS_MB0ME0_BIOS.rar

网友:
这问题的确很奇怪

网友:
这问题的确很奇怪,学习了

网友(2022-07-24):
华硕官网BIOS不可以吗?和淘宝有什么区别。我一直都是官网。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桥问题

网友:
一个穷人(1.05v)突然有一天暴富了,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1.5v),但是不幸又被你打回原形,你觉得他还能习找回原来的自己?凑合活吧(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