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微晶55寸电视无背光,偶尔冷开机能亮

楼主(2022-04-14):
接手一台微晶55寸电视没有背光,用手电筒照屏幕能看出图像,测量背光输出没有电压,用点灯器测试屏灯条正常,(灯条在液晶电视中易损件),开始修板子,找到了图纸,查到板子上背光电压控制芯片1脚没有EN输出,2脚14V供电正常,   查到1脚所连的mos管漏电,因疫情没有配件发过来,所以改动电路,去掉mos管,在14v供电那里加上273的电阻接回电路测量有5v的电压,试机正常点亮。

网友A:
mos管不是给来升压的,不要也行?楼主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不是给来升压的,不要也行?楼主怎么做到的

MOS这个我研究它应该是其保护作用的 ,我查资料芯片1脚低于1.4V就保护,所以就给它加上个高电平,相当于去掉电压检测了

网友:
好像比较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