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TCL MT07P1机芯的TX RX是在USB3.0接口上,这样做转接线,对吗?

楼主(2022-04-14):
TCL MT07P1机芯的TX RX是在USB3.0接口上,我做连接线时,是把USB的D-、D+、GND分别接串口小板的TX、RX、GND。但是打印信息显示的是乱码,这种USB兼容串口,连接和设置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望师傅们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打印信息出乱码,可以试试把RX,TX对调一下看看,再就是用的连接线不能太长,GND要稍微粗一点,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