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一二,不出5v待机!!!

楼主(2022-04-14):
小新潮7000,版号la-e541p,测5v LDO为8v,上面jp504断开后,前面5v,后面8v,下面是+vl去的所有地方

网友:
有3.3V待机,说明基本待机条件正常,测量5V待机芯片条件,5V电感的阻值,如果条件阻值都正常还无5V待机,撬起5V待机电感看能出来5V待机么?如果翘起5V待机电感出来5V待机,说明5V后级转换电路有短路的,全板电感阻值排查一遍阻值基本能正常的话,比如CPU部分阻值不正常,翘起CPU电感看判断前后那部分问题,如果全板阻值正常,那么只能图纸挨个找5V去的地方,各转换电路,各需要5V供电的电路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