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电脑A1502,开机嘟嘟嘟三声报警

楼主(2022-04-14):
苹果笔记本A1502,开机嘟嘟嘟三声内存报警,量测发现内存坏了,原板是ELPIDA 8G内存,跟换成SKhynix 8G内存,把原板R1631  100K电阻去掉,增加R2050电阻10K,OK。

网友A:
这是换内存 还是扩容内存 换内存还要换标记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换内存 还是扩容内存 换内存还要换标记电阻

换内存,没有原板内存。换个不一样的厂商的,所以要改内存对应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没有原板内存。换个不一样的厂商的,所以要改内存对应的电阻

哎 这就是为什么一换就是一组一组的换了。真心觉得没以前好玩,现在跟身边朋友建议,买苹果的顶配起,要不以后要扩展的时候有晕头转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