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IOS型号B85MD2V(rev3.0)

楼主(2022-04-14):
然后刷入nvme,改名B85MD2V.F2 刷入主板成功识别
!!刷BIOS有风险!!

B85MD2V.F2

网友A:
请问刷完BIOS后进不去BIOS界面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刷完BIOS后进不去BIOS界面是什么情况?

我也是小白 只敢对手边的旧版下手 你的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白 只敢对手边的旧版下手 你的问题解决不了

我也是第一次刷BIOS,亮机后在自检页面提示按F1,按了就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