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GTX1650-4G追风版整板无供电故障

楼主(2022-04-14):
1. 首先检查电源监控芯片U3 VS5650P 30BS_OK开启信号为0,正常应该是3.3V的。
2. 既然无开启信号那就检查U327VCC供电引脚正常是3.3V,但是测试这里只有1.7V明显不正常,这个3.3V是直接由3V3_SEO提供的,经过检查发现是该供电的供电电阻氧化导致阻值变大了,换电阻整板供电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牛,我修都是直接取掉6脚小管,不会清电路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把图纸贡献一下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