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960-4G网驰奇葩黑屏故障

楼主(2022-04-14):
1. 开机用核心显卡进入桌面后安装驱动正常然后接双显示也可以检测到显示器型号,就是
  不显示黑屏。
2. 默认MATS跑显存测试没问题,但是超频118项跑测试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即使
正常的时候也不显示。
3. 后来测试核心供电相关的电压的时候发现IFPAB_PLLVDD供电电压偏低只有0.6-0.8V正常
   应该是1V左右,然后测量R579前端电压是1V正常,后端就只有0.6v那肯定是电阻问题了,用表测电阻阻值发现是10欧姆增大了换电阻这个奇葩问题就此解决了。

网友:
好网站,能找到不少能用的东西

网友:
学习中  感谢楼主分享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楼主难道有电路图IFPAB_PLLVDD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