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知道友达屏幕AUO L102-2D芯片的管脚定义或者datasheet

楼主(2022-04-14):
最近我的T470P的笔记本屏幕突然闪了几下后,屏幕就不亮了(液晶能显示,但是背光不亮,所以非常暗,几乎等于黑屏),拆了显示屏想自己动手搞搞,发现芯片基本都是友达自己的,也找不到任何芯片资料,所以特向高手们请教!

网友A:
背光问题常见的就是电容击穿并导致保险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问题常见的就是电容击穿并导致保险烧。

保险、电容都是好的没有烧,所以想看看是否是使能信号和PWM信号的问题,但是没有芯片管脚定义,不知道哪个是。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两个没有背光的  电容保险都没有问题 应该是恒流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过程也太戏剧了!

拆开主板看了各处供电,发现没啥明显问题,试了半天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散热风扇不固定时,电脑开机几秒就关机了,还以为自己把主板搞坏了,所以就准备把风扇装回去固定好送修,恢复好后开机试了一次,结果开机正常了,显示器也好了。所以分析原因可能是独立显卡发生虚焊了,后来往回装时用散热器螺钉压紧了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