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珍藏了块华硕N2m68的板子,想修修

楼主(2022-04-14):
家里番出块n2m68的板子,鬼推似的就注册了个帐号开始弄它,以前没弄过主板,现在开机掉电,有时还能再开一下,但还是掉电,有时就直接只能开一下,再也不能触发,现在没什么思路弄,也不知从哪开始,只量了一下有5v,和3.3v,有大神提供一下帮助吗?

网友:
不能再触发 有短路

网友:
查各路触发电压

网友:
学维修要按步骤来啊。不能靠一时兴起。先处理肉眼可见的问题。清洁,加焊,换掉明显有问题的部件,如过热,爆电容,烧黑件。再测电量,按信号顺序跑信号。再按图纸一步一步找信号来源。。熟了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