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N90代换

楼主(2022-04-14):
原装是11N90,大电容450v330uf.电源输出是两组电压30V8.8A,12v3A.
原装11N90击穿了可以用12N60代换吗

网友:
目前装上 测试了一会,暂时没事

网友A:
可靠性会降低的!电容450V肯定是主动PFC供电。一般电源AC220V工频电压,整流滤波最高DC电压也就300V,用600V的都可以了!经主动PFC后DC电压在395V左右,应该用900V的管子可靠性才有保证!

网友B:
啥机型啊?什么架构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机型啊?什么架构的电路?

电源看起来不是很复杂,所以才代换。暂时没出问题。先将就着用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会降低的!电容450V肯定是主动PFC供电。一般电源AC220V工频电压,整流滤波最高DC电压也就300V,用600 ...

高手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
手上暂时没有900V的,电源结构不是很复杂,所以才代用。先将就着用把

网友(2022-05-30):
变压器设计合理,漏感小,尖峰电路优化好,600V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