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22-04-14):
tp摄像头型号是ipc633-a4 这个芯片丝印是2v=n33 现在头子情况是通电0.02的电流不开机不自检 芯片只能量到3脚12v 5脚6v 有大佬知道芯片具体型号吗 或者怎么改装别的芯片啥的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电感拆掉,外加电压试试?先从1.2v加,1.5v,1.8v,2.5v,3.3v,5v,无外乎就这几种电压,试好了,加电源模块~

网友:
这个还能修,不错啊,我们都是直接换了,这些没有图纸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