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D R7 350 4G显卡清晰零件图

楼主(2022-04-14):
客户更换下一张AMD R7 350 4G显卡,抽空检查发现开机保护,上表测量发现大短路,心想这回轮到我吃鸡了,本着先大件后小件,正常逻辑供电短路一般系供电管引起比较多,一轮250操作全拆供电管(还忘记拍照原来未拆前供电管型号位置),还是继续短路,沙雕了这时候,继续拆大电容,继续用表测量,还继续短路,赶紧抽支压惊烟!懵逼5分总,怀疑贴片电容短路,因为测量了供电后面芯片没有问题,继续拆c632 640贴片,然后用表复测,结果OK了没有继续短路,然后准备装回供电管,才发现经过上面一波250操作居然忘记拆前忘记留图了,结果现在不敢装回供电管,显卡就沙雕放在一边,特求有此显卡滴师傅或者知道供电管装那个位置滴师傅,告诉一下或者上张无码大图给我谢谢,最好有高清供电管位置图,第一次修显卡比较沙雕

网友:
你是管子上面有型号的啊,查一下就好了

网友A:
这破显卡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破显卡没有图纸

网友A:
自己看吧,我这个是2g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吧,我这个是2g板

懵逼了,管子型号完全不同,

网友:
不敢拆呀,怕拆坏了,你散了片挡了,拍不到哎呀,老板你悲剧了

网友:
唉,我怎么什么都有呢,太寂寞了,高处不胜寒

网友:
一般都是下管的电流比上管的大,你查查那些管的电流,就知道那个是上管,那个是下管了。再说了你那个板不是还有一个管没拆吗?可以参考

网友:
这还用看型号??不都是料板上拆了随便装???

网友:
MOS只要电压不低于原来的,电流稍微低一点点没事,高点肯定更好,再就是导通电阻,最好比原来的小,否则容易发热,容易烧,功率也上不去,个个都要和原来的一样费时费钱,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这个卡你确定是4g的?我看着显存是512的,而且从背面看这个卡就是4个显存吧,如果是4g的需要8个显存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