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U3014 通电不亮有滴滴的响声

楼主(2022-04-14):
我的戴尔U3014 用了3个月后一直没用,近期拿出来用时还好好的。但近期出现图闪,最后就罢工了。然后通电有响声,然后就连电源都不亮了,但只要接电源,显示器内部就有滴滴的响声。不知道啥毛病。

网友:
电源、主板都看了一下,没发现有烧坏的痕迹。

网友:
这个是电源主板正面

网友:
这个是电源主板后面

网友:
那是灯管坏了吧

网友:
先量下主板输出电压正常不

网友:
可能灯管问题

网友:
再问一个事情,显示器有阶段性闪屏一般是啥原因?

网友A:
查一下逻辑板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逻辑板的电压

谢谢了!!!!!

网友:
电路板内部应该有短路情况,电源短路保护了,不会烧冒烟和有烧焦的现象。重点查电源输出的负载电路。如果你是直接客户或者电脑爱好者,建议你还是送到附近的电脑维修点为您检修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