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PC3000FLASH bga152的座子放132无法读取,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14):
PC3000FLASH bga152的座子放132无法读取,正放反放都试过了。如图

网友:
芯片坏的......

网友:
放一个好芯片能读那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A:
要用限位框

152是14mm的,132是12mm的,不管你怎么对都不可能对准的,需要限位框

网友A:
另外补充一点,不排除颗粒炸了,或者某个引脚的球掉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限位框

152是14mm的,132是12mm的,不管你怎么对都不可能对准的,需要限位框

哪里能买到pc3000卡槽用的限位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补充一点,不排除颗粒炸了,或者某个引脚的球掉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引脚的锡球不是都要铲掉吗? 漏出他本来的白色的平的引脚

网友:
PC3000FLASH bga152的座子放132无法读取,正放反放都试过了。   座子不对

网友:
对地了,烙铁吸锡线 擦掉多余的锡。然后仔细的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