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心得,一般论坛的老师傅又不讲,小白,过来看看,大佬就不要看了

楼主(2022-04-15):
就是esd静电保护电路,一般有六脚小ic和十小IC,保护串口外接电路,
像usb dvi VGA,有时候这个管子短路,会莫名其妙掉电,不触发什么的

我用下面这张图来说明一下,这是一个小六角的USB静电保护电路,如果有usb中间两根线数据线电压超过6v的话就会,从五脚的稳压二极管导入到接地,从而保护南乔的USB数据电路不会烧掉。

五脚的话,平时有一个**待机5v,只要要是不超过五伏的正常数据电压,通过二极管的反向即止,乖乖的通向南桥

所以测量好坏,只要待机状态测一下,五角的电压有5v就行了,

如果稳压二极管管被击穿,短路的话就没有5v了.随便找一个主板,换一个换一下就行,多的是,拆了也能用,但是不建议

断路的话,也不影响使用,只是没有静电保护了

找了个电路图,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A:
讲得很清楚,电路原理图下边的一组DAT-的ESD保护线画错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得很清楚,电路原理图下边的一组DAT-的ESD保护线画错位置了。

你的眼神,真仔细,

这个图是从英文资料PDF主题截图下来的,原厂的图竟然画错了,我也没发现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好经验,一般大不检查这个零件

网友:
收藏,有空再看

网友:
只有这样的帖子才能进步

网友:
真细心 细致 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为发帖不容易,点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