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佬求助,宏碁笔记本无法开机

楼主(2022-04-15):
不接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开关机。接上电源适配器后,电源指示灯不亮,无法开机;需要放静电后,只用电池才能开机,开机之后接上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亮,关机之后,无法开机,需要放静电,用电池开机。

网友A:
很明显检查隔离保护电路,适配器接入检测,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适配器输出电压,再检查公共点的电压,不装电池测量公共点电压,待机芯片等

网友:
看下放电后还会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检查隔离保护电路,适配器接入检测,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适配器输出电压,再检查公共点的电压,不装电池测量公共点电压,待机芯片等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