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2-04-15):
5脚有3.3V   3脚接地   ,查不到型号  七彩虹GTX1650上的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的。

网友:
可能,1-2脚输入信号,4脚输出高电平
与门电路

网友A:
mc74vhc1gt08  与门逻辑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74vhc1gt08  与门逻辑芯片

谢谢  好像的确是的

网友:
谢谢  好像的确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