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9 2201报错UUID刷不上求助!!!

楼主(2022-04-15):
机器换EC后出现了4个报错,用了1.89版本的刷号软件操作后还是0189 2201报错UUID死活刷不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速救!(主板上没有密码芯片 型号E560 版号NM-A561)

网友:
机器拿过来是PS/2报错  系统PE里面触摸板键盘全不能用 BIOS DOS下一切正常 换EC后成功解决 现在这俩报错怎么解决啊

网友A:
EC不是带板的,所以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不是带板的,所以报错

只能用剪板的?不是吧  网上买的带程序的回来不加电,后来自己论坛上下的程序自己刷的

网友C:
先清空再刷,好像是第五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清空再刷,好像是第五个选项

你看看 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剪板的?不是吧  网上买的带程序的回来不加电,后来自己论坛上下的程序自己刷的

不用剪板也可以,就必须刷EC,买新的都没有程序的

网友:
清空再刷,好像是第五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