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RCURY 型号MW310R 路由器电源适配器维修

楼主(2022-04-15):
单位停电了,供电恢复之后发现无法上网,查看路由器指示灯发现已经无电源显示,遂拆解进行维修,这适配个头不大,拆卸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全部是封胶的,热风枪什么的烘烤一点作用也不起,螺丝刀硬敲也不行,最后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破坏性拆解。应研究后,把电路图分项给大家参考。更换一个保险电阻和一个滤波电容后,成功修复。

网友A:
苹果笔记本的 适配器会不会搞

网友B:
修好后收了几百维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笔记本的 适配器会不会搞

能搞,太费功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后收了几百维修费?

不如换一个新的,好多人对于这些小玩意,好奇

网友C:
楼主电源IC是何型号?..............

网友:
直接买一个几块钱搞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源IC是何型号?..............

丝印上面  1445   SC1139DG  3V422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丝印上面  1445   SC1139DG  3V422C

SC1139DG

网友E:
楼主是高手,修完怎么装起来?

网友:
这么大的字用来描述修这么小一个东东

网友:
大才,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高手,修完怎么装起来?

最便找一个可以利用的塑料壳抱起来

网友:
得弄半天吧!人才

网友:
要学习楼主这维修不放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