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960烈焰战神U-2GD5捡钱的活

楼主(2022-04-15):
开机秒掉电一看就是短路上电保护的问题
1.先打阻值金手指12V pass没问题

2.金手指3.3V

3.6P接口供电,哦呵短路了0欧

4.既然12V6P接口供电短路了要么就是核心供电有短路的问题,先打三组核心供电上管G极阻值,三组都正常

不是核心供电本身问题,剩下就是12V滤波电容,也不急着烧机,先用放大镜看一下电容,有没有异常情况,果然发现问题C885击穿了啊哈这种捡漏的谁不想遇到,一天有个几个也就美滋滋的撒

5.电容换好打阻值一切正常

6. 然后直接跑一下DAG压力测试一切正常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牛逼 确实捡钱
~

网友:
牛逼 确实捡钱

网友:
眼利容易捡钱

网友A:
既然12V6P接口供电短路了要么就是核心供电有短路的问题,先打三组核心供电上管G极阻值,三组都正常

这个方法不错,就怕mos上管短路了,12v直接干到显卡芯片然后电源才保护,就怕那冲击一下,核心干掉,现在显卡芯片阻值非常低,比较难判断,打上管G极阻值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

网友:
发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12V6P接口供电短路了要么就是核心供电有短路的问题,先打三组核心供电上管G极阻值,三组都正常

这个方法不错,就怕mos上管短路了,12v直接干到显卡芯片然后电源才保护,就怕那冲击一下,核心干掉,现在显卡芯片阻值非常低,比较难判断,打上管G极阻值这个方法不错

核心供电上管击穿有一多半几率不会坏,如果是显存上管击穿核心99%会坏,只有百分之一几率特殊情况不会坏。

网友:
捡钱了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供电上管击穿有一多半几率不会坏,如果是显存上管击穿核心99%会坏,只有百分之一几率特殊情况不会坏。

嗯,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个故障没有遇到过,好运气

网友:
确实捡钱

网友:
有没有搞一个红外检测仪,修短路神器

网友:
果然是发财电容

网友:
来发个BIOS 帅哥。

网友:
捡钱的活干着就是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