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GTX970-4G 关羽版显卡跑甜甜圈一秒钟黑屏掉电跑鲁大师10几秒钟掉电

楼主(2022-04-15):
1.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检查供电,测量核心供电电压0.975V正常的然后其它供电也正常,但是跑甜甜圈黑屏核心核心供电就变成0V了。
2. 然后用窗口模式分辨率调低一点可以跑时间长一点,但是也掉电,于是打6项核心供电的波形都正常的。
3. 该显卡的核心供电芯片U4 IR3595 芯片是带程序的希望供电芯片不要出问题不然就有些麻烦的,然后测了显存供电的波形也正常,然后再测试了核心供电芯片的外围引脚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于是我把核心供电的EN引脚23脚直接电阻上拉然后断开所有的控制信号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4. 这种情况现在应该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么就是核心供电本身原因,要么就是与核心有关系
其实像这种跑3D黑屏的问题,大部分供电问题其次就是核心虚焊导致的,一开始我也想
到过不到万不得已一百不会动核心的,加上还有一个奇葩地方让我觉得不是供电的问题
就是我跑MSI 甜甜圈的时候它却不出现黑屏的问题,除了鲁大师要时间长一点其次就是
甜甜圈一跑就黑,所以我就觉得供电如果有问题应该不会挑软件的可能是核心原因,因为
核心本身就有一组负载反馈信号NVVDD_SENSE
这组信号直接经过一个10欧姆的电阻送到核心供电芯片U45
然后GND_SENSE信号直接送到6脚的,也就是说NVVDD_SENSE经过核心内部电路处理连接应该是核心供电正极,GND_SENSE连接的是核心供电的地线,只要判断核心功率情况的,可能是核心供电一部分供电引脚虚焊导致核心供电不足所有核心就会反馈一个供电异常的信号给核心供电芯片,所以核心供电就自动关闭供电的原因。我的理解水平也就这样子了,反正后来只能加焊核心了,加焊后当然是没问题的跑甜甜圈2小时也不掉电了。

网友:
显卡有图有真相就是干不动,我是沐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好网站,能找到不少能用的东西

网友:
楼主分析很透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A:
加焊是要用东西推动核心吗?我有一次就是加焊,一推核心移位了,只好重置,然手残把核心搞掉点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是要用东西推动核心吗?我有一次就是加焊,一推核心移位了,只好重置,然手残把核心搞掉点了。唉

特尖镊子,轻轻推一下,有轻微动就行了,用力过大会移位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思路清晰。能分享下图纸吗,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影驰1060的显卡,跑分一会就黑也是关闭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加焊一下核心能正常跑一会儿,时间长一点就又关了,不过我没敢把锡球焊熔,怕把核心焊爆了!这种最终还是核心有问题,用不了太长时间!

网友B:
烤箱修显卡,自用750ti,用一段时间花屏,没有专业BGA焊台,风枪吹了没用,应该是风枪热风面太小,整体温度达不到要求,没办法,放了一段时间,后来打了家里烤箱的主意,先用一段无铅焊锡丝试温,根据这个设置好温度,死马当活马医,竟然修好了,现在用了大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烤箱修显卡,自用750ti,用一段时间花屏,没有专业BGA焊台,风枪吹了没用,应该是风枪热风面太小,整体温度达不到要求,没办法,放了一段时间,后来打了家里烤箱的主意,先用一段无铅焊锡丝试温,根据这个设置好温度,死马当活马医,竟然修好了,现在用了大半年了

估计温度到了熔点,快速打开门,用镊子轻轻推一推,点了点核心芯片

网友:
文字一大堆,三板斧干完就好了   哈哈

网友:
很详细,都是大神,收藏了

网友:
不重植就怕用不了多久,轻度使用应该还好,重度使用发热厉害应该很快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