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a15CPU旁边这个是什么器件,大佬看看

楼主(2022-04-15):
测两头是通的,像小电感,中间有两个裸露的触点是接地的对两头一头90欧,一头200欧,看颜色大小又跟旁边电容一样,懵逼了,求解惑

网友:
是iPadmini6 的主板

网友:
电感和电容一体的

网友A:
这是穿心电容 通常滤波作用 基本上在苹果主板这种的电容都是cpu或者gpu供电上 可以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穿心电容 通常滤波作用 基本上在苹果主板这种的电容都是cpu或者gpu供电上 可以不要

又长芝士了

网友(2022-05-25):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两颗电容

网友:
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