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 DDR供电场管发烫

楼主(2022-04-15):
开机 场管 和电源芯片发烫.但是又没有短路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大佬指点下

网友:
换电源芯片  和 下管

网友A:
DDR出来的电还供下级,好像是桥供电使用,看看图纸,查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B:
那个绿色的是进水腐蚀了,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绿色的是进水腐蚀了,还是???

打的绿油。这个没图纸诶。还说捡漏呢

网友:
应该有短路

网友:
干芯片查短路干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出来的电还供下级,好像是桥供电使用,看看图纸,查查有没有短路。

这个管 给CPU和内存供电 电压都算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