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 场管发烫什么情况 又没有短路 只有电位图看不明白

楼主(2022-04-15):
图中红色圈圈里 一个场管 一个电源芯片 一开机就发烫 但是又没有测出短路..麻烦大佬指点下

网友A:
反正你也是盲修,既然发烫就当它是坏了,换了再说。

网友:
发热 是电压高了吗

网友:
测下电感阻值   如果正常   就把芯片   上下管    3个一起换掉  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你也是盲修,既然发烫就当它是坏了,换了再说。

芯片和场管都换过了 还是烫.  电感对地阻值 450

网友:
1,芯片坏了;
2,电压高了;
3,过载,后级有零件坏,导致电流变大。
可以考虑一下烧机大法。。。

网友C:
那个场管都变绿了,换掉就是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就不用管它了。烫就是了

网友:
干芯片,查芯片,

网友:
烫有可能附近有大电流经过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场管都变绿了,换掉就是

是说哪里绿了没注意看原来是场管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和场管都换过了 还是烫.  电感对地阻值 450

你的内存PWM确定对的上没

网友:
续流管发汤,考虑波形问题,查芯片工作条件,是否供电不正常或者boot脚不能升压

网友:
华硕没原理图,对新手来说不好弄

网友:
烫到不行直接换,正常工作发热不可能这么大

网友:
示波器测上下管控制极波形,怀疑是工作不平衡

网友:
下管发烫一般和芯片有关,电感也换了看看

网友:
我看那个场馆发绿、是你补的绿油吗!如果是建议检查焊盘、发烫是负载太高电流大、排除啦芯片和馆子 排查后续电路元件 不是非要对地为0才算短路 仔细查下

网友:
换电感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