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笔记本,点不亮,但是屏幕都是好的,可以装到别的笔记本么

楼主(2022-04-15):
我有两个笔记本,点不亮,但是屏幕都是好的,可以装到别的笔记本么

网友A:
屏幕 只要接口通  就能通用

网友:
不一定的,,,

网友B:
老款40针,新款30针比较多
基本上外观一样都能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款40针,新款30针比较多
基本上外观一样都能通用

就是插口对就行,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 只要接口通  就能通用

分大小的吧?毕竟框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插口对就行,是吗?

屏幕尺寸还有厚度,螺丝孔的位置也不一样

网友:
30针基本上都能用

网友:
接口能插4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 只要接口通  就能通用

螺丝位置呢?

网友:
屏大小一样 外观一样  一般可以通用的

网友:
先对比下模具吧

网友:
螺丝 耳朵剪了 不装螺丝

网友:
不影响使用

网友:
完全不通用哦...........搞不好会烧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