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43C LA-F481P 进系统掉电维修分享

楼主(2022-04-15):
机器:联想昭阳K43C 版号LA-F481P

故障:机器拿来说掉电,试机时进系统后几分钟会出现电池电量过低在马上关机。电池是有电的,还插着充电器。

维修过程:

拆开机器,先简单的找个电池试试,换个电池还是一样。(这里等了一天没电池就定了一个,还有其他机器修就放一边)
那就主板拆下来慢慢量把,先主电和充放电电路电压都正常,机器主板可以插两块电池只有内置电池, 就把的MOS管PQ1,pq1651,pq1652,pq103。DS级量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充放电时电压DS级也没什么问题,(这里没去量下G级可能绕路一圈)。
接下来就量充电芯片17,18,19,20.脚都正常。就找了一个充电芯片换上,结果电池可以用充电器不能开机奇怪了。
用电池进系统正常不会出现电池电量低不掉电,但不充电,单充电器不开。
量芯片条件正常后来量到PQ103 G级是8.7V.这就不正常了,拆了PQ103G级为低,换上后充电灯狂闪。
量到PR1102脚17~19V在跳,量阻值有300 O.直接换上最后正常修复。

没分了大家的多多加分,谢谢!

网友:
是充电芯片的供电19V不稳定么

网友:
有总结吗?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检流电路异常   导致充电异常

网友:
这个芯片坏了,电阻也坏了

网友:
这个哪年的机型

网友:
103图纸看不到。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楼主好歹把pq103截图啊,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2023-08-10):
PQ103在哪里?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