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2-04-15):
关机插充电线会显示充电,屏一熄电流归零,开机插没反应,过二分钟后才显示充电,一直可充满。有知道的指点下,充电ic MT6370P换过,问题一样,CPU MT6763V重装过,问题不变
cpu

网友:
充电正常时拔插下充电头就又要等二三分钟才会显示充电,电流也会跑上去了

网友:
关机时插充电线马上显示充电,电流四百多,屏幕一息电流几毫安,按下开机键,电流又上升到四百多,屏一灭又没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