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566402-MB-A04

楼主(2022-04-15):
原机是自动触发拆机发现IC短路 换完是电流在0.9到1.0几跳变几次就停在0.7几就不动了,电压都有屏上的3.3背光一闪,屏不显示请问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A:
这个机器USB口那是另外的一块小板,把小板连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USB口那是另外的一块小板,把小板连上试试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