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维修求助

楼主(2022-04-15):
接到一块主板,型号是:技嘉H81M-DS2....
各个供电都正常,也能正常触发,为什么CPU就是不发热呢? 平台复位信号没有,时钟也没有。
VCORE=1.7V,VCCST_PWRGD=1.05V, VRMPWRGD=3.0几
O_PWROK1也出来了,大约是3V多。。按理说应该出时钟了,但是时钟没有。CPU凉凉的。

CPU确定是好的,也换过。

求助各位大神,还要检查哪里呢?

网友:
时钟没有。CPU凉凉的。

网友:
查时钟发出条件。干BIOS

网友:
查哈内存供电正常不,我前两天修修到一个,和你这个症状一样的,就是内存供电不对,只有0.5v

网友:
CPU凉凉的,你看看供电有没有1.15V

网友:
果断刷个bios试试

网友:
O_PWROK1也出来了,PWROK是开启时钟电路的必要条件,不出时钟估计桥挂了,把IO对应的脚位悬空,测对地二极值,无穷大为PCH虚焊,反之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