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320M主板维修

楼主(2022-04-15):
技嘉的一块A320M主板,收来的,经过测量各项供电阻值正常,就准备装CPU上电试机,结果供电都出了就是不跑码,再仔细端详发现bios芯片居然被拆掉了。哎,大意了!马上找了一个QW25 128(16M)bios芯片,官网下载了最新的Bios刷进去后再试,能跑码了,但是卡住,再拆出来仔细检查,发现内存插座下面的电感附近居然有一个贴片二极管、一个电阻、一个电容都被撞歪了。镊子一挑贴片电阻直接掉了量了下8.2K、贴片二极管居然掉了一边的引脚、贴片电容直接两半,哎!料板上拆了一个相近的电容,把电阻、电容风枪复位,瘸腿的二极管直接一坨锡搞定,开机---终于亮机了。看来,搞维修需要心细啊!

网友A:
请问那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一坨锡有影响吗吗?

网友:
台式机大捡漏

网友B(2022-05-16):
A320板子还没过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320板子还没过保吧

你是穿越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一坨锡有影响吗吗?

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网友:
学无止境,维修亦此!

网友:
感谢分享,多看有可能多点见识了

网友(2022-06-27):
来增加知识...哈哈,很久没修主板了

网友:
A320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价格那么便宜

网友:
a320好像是最近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