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 15 9550

楼主(2022-04-15):
各位大侠 这个戴尔机子待机0.15 待机芯片51285发烫 测量PL400对地短路 烧鸡一下 桥发烫 换了个1225C还是烫 把PJ402 PJ403断开还是发烫 应该从哪查起呢
芯片

网友:
补充一下 板号 LA-C361P REV 2.0

网友:
烧鸡3V 桥发烫 其它的发烫都指的是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桥拆了就不烫了,烧鸡待机芯片发烫应该正常,

网友:
待机芯片换了

网友:
桥发烫桥坏了呀 把桥干下来先喂

网友:
撬电感判断是芯片这边短路还是后级短路 后级短路烧机桥还是发烫就是桥挂了

网友:
拆了桥就不烫了啊 断开402 403也发烫那就说明不是ALW电压问题 你不知道51285还有两个待机电压吗 你怎么不去看看3脚呢

网友:
桥发烫就换桥

网友:
来自: 上海
PJ402 403断开后还是发烫。测VREG3对地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拆掉EC。然后再看看电感还短不短路。不短路换个EC。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把南桥摘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