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主板没有处理器供电!!!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搞?

楼主(2022-04-15):
俱体是芯片坏了还是什么坏了!!有维修过这个主板的吗?

网友A:
出了cpu供电所有其他供电都正常了吗  正常的话就查查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了cpu供电所有其他供电都正常了吗  正常的话就查查pg信号

别的都有!!就处理器没有

网友B:
看看触发瞬间有没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触发瞬间有没有电压

已经搞定!dq56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学到了一点东西

网友:
都是大师,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搞定!dq56三极管的问题

是CPU电压好信号的问题不

网友:
楼主也没具体说下是什么信号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

网友:
这个主板有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