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脑用fluke115 还是175万用表

楼主(2022-04-15):
修电脑用fluke115 还是175万用表 好     请指教

网友A:
115和117反应速度一样的,这两款最适合电工使用,转盘是为电工专门设计的,方便单手操作。117多出的功能 修电脑用不上。只修电脑的话 推荐115 毕竟便宜...

网友:
胜利仪表也可以啊

网友:
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和117反应速度一样的,这两款最适合电工使用,转盘是为电工专门设计的,方便单手操作。117多出的功能 修 ...

175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