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无法初始化,dg扫描坏道卡死,不开盘,我竟然修复成功两个,哈哈哈,发现了

楼主(2022-04-15):
客户电脑拿过来的时候无法开机,重装系统无法写入,挂到自己的台式机上,win11系统进去无法初始化

dg扫描,前面全是黄块,褐色块,扫描到红块的时候直接停住,软件卡死无法关闭

根本无法修复坏道,然后竟然被我发现了一个惊人方法,把硬盘分区改成动态硬盘,然后再扫描坏道就可以修复了,然后整个硬盘的延时非常低,感觉就像重新开盘了一样,然后再重新分一下区,改成正常模式就可以,

之前有个500g的惠普固态硬盘,一个月之前客户来修的,打游戏几分钟就蓝屏,给他重装系统,发现无法分区,也不是说无法工具分完区以后,重新启动电脑,但原来的系统数据一个都没丢进来,尽然还在,感觉像一些网吧还原系统一样

扫描前几排的出现三个红点,dg,修复直接卡住不动,死机。改动态后再改回正常分区,红块都消失了,全盘碧绿,都不需要扫描修复,我已经用一个月了,没有一点问题

我想问的是,这事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呢?百度了一下,没有人发现这个方法,我是独创的,我太牛逼克拉斯了

网友:
冷数据问题全盘 清零就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好多次了  盘本身没问题的   全格直接清除扇区数据又能用了

网友:
逻辑坏道,你全盘低格也能好。。。。。

网友:
感觉很牛的样子
!1

网友:
值得鼓励啊

网友:
固态不能分区和格式化,前几天还真遇到了,最后直接换硬盘解决,倒是没想过修复,看到楼主这么说,拿出来试试先

网友A:
刚刚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提示“磁盘上没有足够的空间完成此操作”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怎么改动态硬盘,以前没注意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提示“磁盘上没有足够的空间完成此操作”

你这种要开卡,短接ROM 然后去找个开卡程序

网友:
有机会也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怎么改动态硬盘,以前没注意这个啊

我也想问一下,怎么改成动态硬盘?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固态硬盘故障率很高

网友:
什么是动态硬盘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按照楼主说的试试

网友:
2258xt主控很好开的

网友:
固态硬盘不同于机械硬盘,按理说没有机械性坏道。改成动态硬盘是不是更改了引导方式就好了?楼主说的方法值得一试,反正能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