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吸烟扇改台灯。

楼主(2022-04-15):
废话不说,先上图:

输入12V3.5A
输出38V1A

带0.2WLED灯70个

主要功能:
12V升压38V
触控开关灯
LED恒流输出

以下是附件:

网友:
讲究!赞一个!@~@

网友:
不错借鉴一下

网友A:
改好了,发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好了,发出来大家看看

肯定是改好才传上来的:

控制板有些问题,输出功率不够,最终输出端被拉低到了26V,
目前正在重做控制板:

网友:
666二合一啊,要不了多久淘宝就有了 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B:
12v三个灯串联加电阻 再并联  不好吗非要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三个灯串联加电阻 再并联  不好吗非要升压

哦,学习了!

不过三个灯加电阻串联,70个灯,需要12V1.4A
而升压38V后,7组,每组10个灯,需要电流0.42A
最主要是,升压后可以做恒流源,LED灯是电流器件,恒流不但可以最高限度亮度,还能保护LED,虽然LED便宜,但寿命长点不好吗?

网友:
时间长了油烟会不会把灯遮住导致没光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