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外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2-04-15):
前几日接到这块索泰1070TI客户描述点不亮,测量全板未发现异常,仔细研究发现金手指上方掉件了,不知道是个啥?有没有什么影响??求告知,蟹蟹!

网友A:
这个位置应该是个bios或者8脚电源芯片啊,还掉了两个电容?pcb底层都坏了,找点位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应该是个bios或者8脚电源芯片啊,还掉了两个电容?pcb底层都坏了,找点位图吧

昨晚用表打了一下,中间那个两边都有阻值,参考了下周围,直接上了个小电感,后边那个一端有阻值,一端接地,上了个小电容,装好以后插电,开机,亮了!目前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C:
楼主  电感和电容只要大小一样的都可以替换吗?

网友D:
没有原值代换不会返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原值代换不会返修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返修

网友E:
电感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bios芯片上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晚用表打了一下,中间那个两边都有阻值,参考了下周围,直接上了个小电感,后边那个一端有阻值,一端接地,上了个小电容,装好以后插电,开机,亮了!目前测试一切正常

不错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昨晚用表打了一下,中间那个两边都有阻值,参考了下周围,直接上了个小电感,后边那个一端有阻值,一端接地,上了个小电容,装好以后插电,开机,亮了!目前测试一切正常

上拉电阻,你装电感容易烧bios

网友:
楼主技术牛,应该是磕碰了

网友G:
Bios芯片供电1.8v,0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拉电阻,你装电感容易烧bios

给是哦??那意思换个1k左右的电阻给它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芯片供电1.8v,0Ω电阻。

这种呀,好的 谢啦,那感觉还是上个0欧姆电阻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的可能性不大

嗯嗯,多半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电感和电容只要大小一样的都可以替换吗?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