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的二级转换芯片老是烧

楼主(2022-04-15):
一台联想R7000,板号NM-D041的机器,

进液售后不保送修过来维修。

由于是进液机器没有再上电查看电流,直接拆机查看主板情况,发现主板空白处进了一点点可乐,元器件上无任何进液痕迹。

在主板背面发现一个位置号为UX2的芯片烧了个小洞

没有找到图纸,找了Y7000的图纸查看这相仿芯片是个二级转换芯片,直接从Y7000料板上拆了个U56芯片装上亮机了。

过了三天客户说又不亮了,左边出风口处还带有尖叫声?以想左边位置不还是UX2吗?它又坏了?

收到机器拆开查看UX2又烧了个小洞。

再找Y7000料板上拆芯片装上又亮了,这次没返给客户,留下观看。发现刚放到一个地方突然关机了,以为是电池了,插上电源又能开了,也就没理会它继续测试

等到了三天想打开一个软件突然就又关机了,再开机电源指示灯一会就灭了,反复如此。

拆机测量UX2对地值也正常啊,上电发现没有5V二级电压输出。查EN开启有3.3,这芯片又坏了?

打开Y7000的图纸,找到U56,发现引脚电压和测量的R7000的UX2引脚电压不一样!

芯片焊接没有问题,5V后级对地阻值也有400值,为啥老烧此芯片,应该就是二级转换电压芯片不一样

有尝求R7000-2020  板号NM-D041的UX2具体型号,18310055231同微信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9553-1-1.html有个高清图看看  丝印好像是we

网友:
后面有短路吧

网友A:
你可以参照一下TPS22966,联想的E490,板号NM-B911

网友:
短接1角和14角会怎样?

网友:
找个mos代替吧  改下线路,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二级电路 好好查查

网友B:
看图纸,这个y7000的芯片4脚是5v供电的,r7000的芯片4脚是5v供电吗?我怎么感觉你这个板后级有微短路?

网友C:
测对地。看看阻值有多少差。应该是二级电压有微短。

网友D:
二级有短路,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E:
耐心查后级电路吧,不然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这个y7000的芯片4脚是5v供电的,r7000的芯片4脚是5v供电吗?我怎么感觉你这个板后级有微短路?

R7000的4脚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照一下TPS22966,联想的E490,板号NM-B911

谢谢,我找下这图纸看看

网友B:
你看那个y7000的4脚不是5v吗,供电都不一样

网友:
R7000的4脚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对地。看看阻值有多少差。应该是二级电压有微短。

找到此芯片型号了,查了下的PDF应改是5V后级有微短

网友:
此UX2型号是AP22966DC8-7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耐心查后级电路吧,不然解决不了

5V的后级阻值有390比3V后级400稍微低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看那个y7000的4脚不是5v吗,供电都不一样

R7000的UX2的1脚2脚4脚相连,是3.3V,  6脚和7脚相连是5V,供电和Y7000的U56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R7000的UX2的1脚2脚4脚相连,是3.3V,  6脚和7脚相连是5V,供电和Y7000的U56不一样

查了下PDF应改能替换,8脚的5V后级有微短吧,上班了再查查5V后级

网友:
后级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5V的后级阻值有390比3V后级400稍微低一点,

不要光看阻值,有些小漏电,阻值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光看阻值,有些小漏电,阻值看不出来

也是的,小漏电的阻值测不出来

网友:
进水机进过水电路 元器件都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级有短路,我以前遇到过。。。

还记得你的二级短路是哪里引起飞的吗?我就拆了声卡芯片还是一样,明天了还得一路一路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