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PT42638NHDX等离子电视暗屏,花屏维修一例,

楼主(2022-04-15):
  今天接到一台长虹等离子电视,型号PT42638NHDX,故障现象是亮度不够发暗,蓝屏情况下满屏还有五颜六色的雪花点,接有视频信号情况下,图象有色斑,人脸发红,如相片底片一样,看不清。客户说是在正常开机观看时突然音成这样的,从事多年的维修,接触的等离子不少,经验判断问题不大,理由一,能正常开机,二屏亮,三有蓝屏,色均匀,只是发暗而以,屏坏可能性不大。屏光线发暗原因有几种,一,VS 电压不够引起,二,Y板或Z板元件不良和损坏引起,特别是大三级管功率大发热量大容易损坏或击穿,还有高压陶瓷电容漏电或击穿。三,Y板或Z板元件虚焊引起,无奸不商麻,报了个价450,把客户支走然后拆机开干,先测电压,VS,208V,VS 54V,VSC -192V,VE98V.基本正常。拆Y板检查也没元件损坏或虚焊,再拆Z板查,发现Q4001(RJP30E2)三脚场管管脚虚焊,背面焊点被胶条压在下面,要拆开胶条才看到。补焊好装机试机,一切正常,试机半天无异常,交货收钱。

网友:
Va,54v,打错成VS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能修电视的厉害

网友A:
谢谢分享,等离子难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等离子难修吗

不难,弄懂原理,修多了就好

网友:
这个电视有点老了

网友:
对的是00后,十有八九岁了

网友:
高手啊,这么隐蔽的地方被你找到了,厉害

网友:
高手啊!不单技术好还能收费这么多,不简单啊!像这种电视我一般只能收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