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主板卡Logo

楼主(2022-04-16):
换显卡更新驱动,不知道删了啥子,电脑挂了!一通折腾开机卡Logo,百度了一下说是问题不大,于是买了个编程器重新刷了BIOS,问题来了如图,还是进不去BIOS,Ctrl+P没反应,F1灰屏,请教各位大神,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先把CPU错误这一条解决了再说别的

网友B:
cpu风扇报错不认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风扇报错不认识吗

跟风扇没得关系吧,我换了个亮机U没接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CPU错误这一条解决了再说别的

刚试了接了CPU风扇,不报错了,但是还是进不了BIOS,迷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风扇报错不认识吗

接了散热不报错了,但是按了F1还是灰屏

网友C:
第一次风扇接口接错了,重新刷bios是用什么编程器刷的?bios文件什么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风扇接口接错了,重新刷bios是用什么编程器刷的?bios文件什么格式?

我换的亮机U散热不大,就没装CPU风扇。编程器就是CH3418a,BIOS是论坛下的bin文件。诊断卡显示A0

网友D:
COMS放了电,按F1还是灰屏。主板诊断卡显示A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OMS放了电,按F1还是灰屏。主板诊断卡显示A0

能进入系统吗?可以就试试dos或windows系统刷一下原版bios

网友E:
裸板还是这样就刷BIOS,多换几个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进入系统吗?可以就试试dos或windows系统刷一下原版bios

进不了系统,也进不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裸板还是这样就刷BIOS,多换几个BIOS程序

这个是双BIOS,官网下载的都用不了。原机BIOS卡在LOGO页面,论坛下了两个,一个也是卡在LOGO。另外一个就是目前这个可以进入自检页面,但是F1按了灰屏进不了BIOS无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