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主机插错风扇这个三极管炸了有大

楼主(2022-04-16):
小主机 插错风扇这个三极管炸了有大佬根据外围电路分析是啥规格的吗

网友A:
你直接把版号拍出来,看有没有大佬手上有这个板给你拍张图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版号拍出来,看有没有大佬手上有这个板给你拍张图不是更好吗?

大佬找到图片了但是搜不到啥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版号拍出来,看有没有大佬手上有这个板给你拍张图不是更好吗?

网友:
不是三极管就是场馆

网友:
十有八九 三级管

网友:
ADM1818-20ARTZ 你看下是不是这个

网友:
通电测一下电压

网友:
HDMI接口+5V供电输出控制,PMOS,型号:PM597BA  品牌:NIKO-SEM

网友:
上网搞一块垃圾料板得了。对着位置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