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2-04-16):
hd7950上的一个芯片!!!上面写的是v2cj758核心1.8v供电

网友:
上图纸看吧  图纸中写的很详细

网友A:
这二郎神开天眼来也看不清啊

网友:
这只能看图纸,这么搜是找不到

网友:
你看一下MP28115

网友B:
问卖芯片的就行。

网友:
这么古老的a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卖芯片的就行。

mp2121dq     1.8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二郎神开天眼来也看不清啊

写了上面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