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office总是显示安装

楼主(2022-04-16):
我把office卸载之后重新下载了,可以使用了,但总是显示需要重新安装,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这是win10的系统,安装的是office2019,不知道为什么,但能正常使用,有大佬可以帮忙解惑吗?

网友A:
pojie版本的程序吧 装WPS不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jie版本的程序吧 装WPS不好用吗

都可以使用的,只是出现了这个问题,有点疑惑,所以想了解一下是为什么

网友:
系统补丁更新?

网友:
实在不行,彻底卸载,重新安装

网友:
卸载完没有重启?

网友:
重装需要用offiec自带的卸载工具干净卸载再安装才好

网友:
丢了系统文件了吧

网友:
卸载完没有重启,就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WIN7容易出现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电脑自带的office吧,需要激活的,你要不把office换成2010版本的

网友:
可能是以前装的office没有卸载干净